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0-10-11):
接修的一台机器一开机还不到一秒就给你自己关机,检查主板什么的都没发现问题。怀疑电源问题,于是拆下电源打开一看有几个电容鼓包,清理以后检查没发现别的问题。就决定先换了电容在说,电容换完后通电用镊子端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启动,用万用表测量个相供电都正常了,装机测试正常。

附上几张图片

网友:
可以通过吗?

网友:
应该通不过。这样的故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呵呵,估计难通过,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能找出问题修好了就是技术,知道是哪的问题修不好也没用,。。。。。

网友:
支持下。换电容很多人知道哦。楼主要加油哦。

网友:
我一般都不修电源,拆着太麻烦,而且不值钱,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技术含量啊,努力做好的吧

网友:
支持下。换电容很多人知道。

网友:
技术含量太低了,一般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