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改个液晶显示器,求个程序

楼主(2010-10-11):
屏型号LP140WX1,用乐华2025L通用板和本本通用高压条,不知道这个屏的参数是怎么样,是单6?双6?单8?程序也没有,屏线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屏参,自己研究吧。找到了,给你个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2621驱动板呢

网友:
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网友:
单6 单 8  你 看 屏 线  可以 区分

网友:
补充  下    改 屏  最好 用  不 用 刷 屏 驱动 的  通用板  方便  上面 有 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