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177FPC偏色

楼主(2010-10-11):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可以点的亮就是颜色不对的。我想刷个BIOS但以前没有备份,芯片是SST25VF010   和TSUM16AL-LF忘哪位高人有的可以给我一个程序/

网友:
程序不太好找,用个通用的驱动板接上试试

网友:
也可以工厂模式下调整

网友:
偏色先折用户信息存储芯片,再查接口电路最好是MCU都正常就换个板试试。

网友:
就是程序的问题我用个联想的程序装上去颜色都是好的但是调亮度的菜单会跳出来消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