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11):
我刚刚接触到电脑主板的知识,我在一个贴子里面看到一个关于cpu我问题,里面说了一个叫做跑码的名词,这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大家解释

网友:
诊断卡上的字有变化。

网友:
跑码也就是主板诊断卡上出现各种的代码.

网友:
你买了诊断卡就可以用,在诊断卡上显示的数字或者字母就是码,开机不断地跳,就叫跑码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不用我发帖了,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加进这个非常活跃的群,我感到特别高兴 !!

网友:
用诊断卡,看数字的变化情况,数字停时显示什么数值

网友(2012-01-09):
  刚刚想上百度查跑码,看来现在不用了。谢LZ啦

网友(2012-04-04):
我们这边怎么没人用诊断卡

网友:
你买了诊断卡就可以用,在诊断卡上显示的数字或者字母就是码,开机不断地跳,就叫跑码,你肯定没买诊断卡。

网友(2012-12-10):
有些主板上会自带的  还有些插上去不支持

网友(2013-08-22):
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A:
我花10块买的诊断卡,能用吗?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诊断卡?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A:
我花10块买的诊断卡,能用吗?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诊断卡?

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求使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