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频线接法

楼主(2010-10-11):
求助,前置音频线接法
GND
RIN
LIN
SRK-R
SRK-L
MIC-VCC
MIC-IN
怎么接 ,谢谢 有图合在最好

网友:
这个你到新手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帮你找到了,这是地址http://hiphotos.baidu.com/wqwang/pic/item/fb09ab1277d285d4c3fd7806.jpg

网友:
一般的组装机应该很好接呀,主板上有标,如果是品牌机可能比较不好接,谢谢!!!

网友(2010-11-12):
现在的机箱都傻瓜化了,一个插头搞定。

网友:
搞维修的经常还是会遇到旧机器的,主板上的插针不只一种并且机箱上的线写法也有几种,建议楼主上百度搜下图片有很多的,画图烦啊。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连体的傻瓜插头对照一下,下次就顺手了。

网友:
百度一下就大把大把咯噢  还用发帖?

网友:
百度上很多  的
   维修中还真遇到不少老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