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报错0192。

楼主(2010-10-11):
这机子是刷了BIOS,刷黑屏了,然后我拿到就把手头一张料板BIOS和安全芯片换上去,开机报错0192。我手头没有bios转换座。求高手帮助、
开机报错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没有万用表 求高手给我一个不用万用表修好笔记本的方法 在线等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还是码片的事:要不你就给BIOS刷成无码片的。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同型号板;BIOS和码片一起换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