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 ,开机显示推荐1024乘768。

楼主(2010-10-11):
一开机就这样显示,是驱动板上的MCU坏了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要刷程序

网友:
用通用板不用刷程序吧,

网友:
有些是工厂设置的,如果 是以前没出现过的就是要刷MCU。

网友:
MCU物理损坏了,找一新的,写入程式。三星这个是通病

网友:
很多这种情况刷MCU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通病?

三星的通病不少啊。

网友:
三星“非最佳模式”通病  重新刷MCU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