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7SI 开机满屏沌色变换显示,一下红,蓝什么的(问 ...
AOC 177SI 开机满屏沌色变换显示,一下红,蓝什么的(问题补充)

楼主(2010-10-11):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驱动问题?
把问题补充下:不插信号线连电脑是出现满屏纯色,一插的话能显,正常,但是屏幕画面老有点闪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脑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偏色

网友:
估计是被你开启的老化模式

网友:
哪位师傅对这型号此问题的通病有了解么?确定下坏的方向和思路!

网友:
这个不是故障,,可以关掉它

网友:
这是老化模式进入工厂模式可以关掉的。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基色呀,接信号无问题的话不用管他啊

网友:
我在联想的机子上经常遇见,请教如何关掉

网友:
不插信号线连电脑是出现满屏纯色,一插的话能显,正常,但是屏幕画面老有点闪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老化模式还真没见过。。
怎么样关了呢?

网友:
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菜单里有个恢复工厂模式功能,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刷程序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刷EPROM或者恢复工厂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