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离奇的VSUS_ON信号高手进

楼主(2010-10-11):
修了几天都没修好这个机子,郁闷死了,现在我来描述一下这个机子的故障,目前的故障时VSUS_ON信号没出来,IO是IT8511E  的 ,IO确定是好的,BIOS是好的  ,IO供电+3VA有,晶振是好的,有电压 ,有波形,ECRST#19脚有3.3v电压,3脚嗅敏开关3V  2脚开关电压3.3V  ,和BIOS的AD交换线是通的,BIOS的工作条件也有37脚主供电3..3V   ECRST#3.3V  按说因该那个VSUS_ON信号要出来了撒 可是就是死活不出来,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哦 ,不知道还有那个条件不满足啊  那个测试点测试丢了啊  希望有个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主板没短路!!在补充一下AC_IN_OC#   BAT1_IN_OC# 均为低电平!!

网友:
  没有看我的一个帖子 vsuson出来的一个条件吗 ac o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了啊   实测的是低电平的嘛 所以你说的那个对我就不起作用了撒   怎么没人跟帖啊  是不是高手都睡觉了哦

网友:
南桥有无问题,EC换过了吗?今天修一台南桥有问题,导致EC工作不正常,死活不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型 不一样上电的时序都不一样啊  你是不触发我是先 修好了这个ON信号以后再考虑这个触发的问题啊  IO是在好的机子上换下BIOS也是

网友:
VSUS_ON这个信号的对地阻值正常不,是否有瞬间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阻值是无穷大撒  没有瞬间电压啊  是什么原因难道有对地阻值的嘛

网友:
为什么ON那里对地没有阻值呢 是芯片坏了嘛 不可能撒  芯片已经确定是好的  还是IO的内部有断线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  没遇到过哦 实在是想不到了

网友:
LZ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有  我现在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故障  也是VSUS没有

网友:
兄弟的图纸从哪里下的  我怎么下不到?帮帮忙 我也很需要一份

网友:
我崩溃了  论坛不是有的嘛 A8E-S 的图纸是一样的撒  你去下载就可以了撒  不一定要搜索Z99S的图纸撒  找不到的话在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