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装主板挡25,在线求助!!!

楼主(2010-10-11):
一杂牌原装845主板,开机挡25,一开始以为没有过内存,换掉一样。内存为DDR1代的
VTT_DDR :1。27V
VCC_SP     :2。5V
第一脚参考电压:1。27V
第91。92总线电压:3。3V  阻值为448
时钟:16、17脚只有0。8V本来应该为1。6
刚好被拉低了一半,然后就测时钟了,
电感3。3V阻1。7V  PCI及AGP显卡时钟都1。7
就是不知内存的时钟是不是从北桥来的,求思路,不要就说吹桥,刷BIOS这类的,你那都是靠运气修板,没有多大的用,关键是思路,请高手指教!!在此先谢谢!

网友:
档25应该是显卡不通过吧?是独显?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记了,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楼主都量到有一组时钟电压低了,那量二极体没?我发现好多同行都只量电压不量二极体的,那3组时钟二极体应该都是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进北桥。
另说"一杂牌原装845主板"似乎有点雷人。

网友:
时钟最好看示波器看一下时钟的频率对不对,25一般都是显卡北桥的问题,测一下北桥边上的小电感供电有没正常,一些三极管的开关关系对不对。

网友:
先写BIOS,不行就是北桥问题,关内存鸟事。

网友:
南桥USB口坏了也会导致走25

网友:
看一下北桥的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但这个845竟然用了MS7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