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GA-EP43-DS3L 诊断卡跑00 如何入手啊

楼主(2010-10-11):
求助各位大哥,GA-EP43-DS3L 诊断卡跑00 如何入手啊  复位那些都有了,如何解决啊?求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还是得照秩序过一遍三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要刷对,我试过连刷几遍直到第五遍才亮机,也是开机显00这种故障。

网友:
测全板的供电CPU的复位都在正常值就先刷个BIOS吧GA的板BIOS容易坏。

网友:
我觉得是cpu座空焊,  你上灯试试了吗

网友:
00只能说CPU没有工作,测全板供电是否正常先。

网友:
其他都正常,就差耍BIOS了,先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双核的U,不行的话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都没有问题就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再就是刷BIOS

网友:
那还不简单啊 那就是cpu没有工作啊 ,找cpu的基本工作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