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5VSB

楼主(2010-10-11):
前辈们好,请问5VSB都给哪些设备供电,开机后5VSB还存在吗?还是电压降低了?5VSB异常会导致什么故障?5VSB短路多数与什么有关?

网友:
5V SB,就是5V待机电压。是ATX电源提供的,只要电源插头插上就开始供电。

主板上的待机电路都由5V SB提供,或转变而来(3.3V sb)。主板上的开机电路、键盘、鼠标等等可能(根据主板的设计和用户调线选择)由5VSB供电。

主板上电后,大部分电路由+5V 取代5V SB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这位老师的解答。我想我明白了 开机后红5V替大部分的5VSB供电对象供电。5VSB电压本身是不消失的。对吧!也就是说有些芯片都有几项供电方式可以切换。对吧?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双路供电

网友:
关于双路供电,可参考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9041

网友:
原来这就是双路供电,DUAL,呵呵。谢谢老师们的回答帮助。感觉又有小进步了!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2010-11-14):
所谓的D5V,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5V待机电压,只要通电就应该有的

网友:
双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