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机的电源:长城atx200sd

楼主(2010-10-11):
长城atx200sd原来有软故障,换了后电源正常(原来是不能启动电源)。此电源修“好”只是短接绿黑线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正常就算了。某天把电源拿出来试机,发现此电源用几分钟后就突然断电了。时间长度为从按开关开始,到进入xp桌面马上就断电了。各位老师有谁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会导致这样的故障?(ps:已经排除其它所有配件的问题。这个电源无论在哪个主板上用都这样,它所有输出的电压都正常,就是用几分钟突然就自动断电)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推动线路上的2.7K坏了!长城很容易坏这个的!

网友:
大部分是小电容失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哪个地方的小电容失容呢?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主电源5V输出的滤波16v/1000uf漏液容量变小,更换就好了

网友:
拆开电源,没发现有电容爆的。也没发现有东西烧有痕的。电容看起来都很好。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空载也一样会几分钟后断电。断电后5v sb还是正常的。但你放开绿黑线再接上电源也不能启动。求高手指点。

网友:
空载断电后用手摸下次级的半桥,看有没有发热,有热是半桥不良,引起电源保护的,换了就好

网友:
保护了,看是过压还是过流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12v后的大滤波电容现在电源都不能启动了。
    半桶水修这些真XX

网友:
电容是不是装反了。。。
仔细检查下。

网友:
电容没装反,装个所有参数一模一样的上去后开机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