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C-LA38C笔记本死机

楼主(2010-10-11):
1台索尼VGC-LA38C笔记本(一体机),故障是花屏,显卡是GF-G7400-N-B-A3,更换显卡后屏不花了,但进系统3分钟后就死机,在DOS下不死机,将显卡驱动下载后,进系统有时不死机,有时很长时间才死机,但一装显卡驱动几分钟后就死机,风扇我已改为常转,系统也重装过,硬盘也换过,但还是死机,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没做好,请朋友们指点一下,下一步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你这还是显卡问题吧:这都是常有的事,你再从新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从新植株下

网友:
刚换的显卡,在PE状态下要1个小时才死机,切换在BIOS的页面上不死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显卡的原因,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你用的是升级版的显卡新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