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943NW MCU的刷写?

楼主(2010-10-11):
三星943NW偏红 大家都说故障是MCU 的问题  但驱动板上有两个芯片 25L1005 和 24C08 在论坛下了个三星943NW的程序(只有一个BIN文件) 是刷在25L1005 上还是刷在 24C08上?还是两个都要刷上 ?原机的旧芯片刷过程序可以用的吗 ?还是一定要换一个全新的才行?

网友:
刷在25L1005这个芯片里, 24C08是用户信息存储器可以 不用。

网友:
我刷在25L1005上试了不行 是不是代表MCU已经坏了

网友:
刷MCU程序不行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进工厂调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兄弟 进工厂模式? 怎样进 给个指引

网友:
不用刷,有的刷了会开不了机器。论坛里面有,直接进入工厂模式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
把24C08插除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有2个机子是这样的 一个  开机   接信号线  显示无连接    是不是MCU程序坏了
  还有一个  进去后 开始自检   出7彩条   然后 灰色    接白色   最后黑色  依次循环
  有的时候可以开机  看到图像  大约10分钟就黑屏了
  也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故障已经搞好了,是进工厂模式搞好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1397 谢谢这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