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的频率占空比判断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11):
今天修一块478的板子上假负载cpu电压只有1.35v,电源ic为hip6302+hip6602,vid为00100输出电压因该是1.75v。
测量6302的输出频率在180k占空比为11.4%,12v*0.114=1.368v。
现在输出的电压是1.35v说明6302后面的电路都是好的,更换6302输出频率180k占空比升到14.5%cpu电压恢复正常1.75v

刚换的ut61比原来的vc97好多了,标的频率量程都是10M的vc97量32.k有时都不行ut61量25m的晶振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我的VC97频率量程是30MHz的啊。

网友:
怎么计算占空比呀?

网友:
ut61真是一块好表,得去买一个试用,电容还能上4000U

网友:
最好还是使用示波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记错了
ut61是10m的
你的vc97能量25m的晶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刚一只脚跨进门
以后再考虑买个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量占空比万用表就会显示百分比
不用计算

网友:
我有示波器可以量的吗?呵呵。

网友:
有示波器那是最好的,更加明了方便

网友:
要买的设备太多了,示波器,编程器,大点的还要BGA,锡炉,像我们维修量那么少的店,本要什么时候才能收回,各位都是在什么地方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