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网络

楼主(2010-10-11):
   今天去一家宾馆修电脑  他装了四个宽带 四个猫同时接在一台主机上《主机上有5个网卡》还有一个网卡接在路由器   还有 一个交换机   这样怎么上网?   请教高手 指点

网友:
多路接入,电脑是软路由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台插四个猫的电脑可以随便拨一个AD就可以上网了,但是接在路由器或交换机的电脑怎么上网,我也不明白,请问是主机后面第5个网卡连一根网线,另一头插在路由器的WAN口上吗

网友:
利用那台主机来控制所有电脑的上网情况及流量

网友:
恩 第五根网线接路由器 再接交换机

网友:
那个主机是软路由,是控制别的电脑流量的。我做过那中机

网友:
用ros,第五块网卡直接接交换机就行,网上一搜教程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