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O好坏?

楼主(2010-10-11):
在没有明显痕迹的情况下和没有发烫的情况下 如何准确判断到I/O的好坏?

网友:
IO的引进定义都 不同,要查图,PRO-ON  S3  S4

网友:
IO管理的东西好多,一般什么工功能不能用查相对应的部分。比如不开关就查参与开关的脚跳变。

网友:
一个锁,用相应的钥匙就应该能打开。如出现打不开的情况,要么是钥匙不对(IO没收到正确指令),要么是锁坏了(IO收到指令,但无法进行下一步,IO本身坏)。

网友:
要看图纸啦!看看各个引脚到定义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学习是快乐的不是吗!

网友:
我们做维修,不发烫无烧痕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判断方芯片好坏方法(光这不能说明它是好地)。IO里面分管很多块儿的功能,不能简单地判断它地好坏,只能根据故障初步来判断它某部分功能损坏了,估计厂家有专门的设备可以不通电直接检测好坏。

网友:
厂家有ICT测试

网友:
ICT测试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2011-09-13):
汗      还是要查图

网友:
第一   看    第二   摸   第三 跑线    第四   代换

网友:
跑电路喽。看IO好坏要看相对应的功能

网友(2012-09-08):
对的,这个在工厂叫pass机,一个要好几万!普通维修的用不上

网友:
外观无损坏 并且不发烫 如果还怀疑 直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