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220死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0-10-11):
故障现象: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死机、掉电。
检修过程:这是一客户拿过来的机器,属疑难故障。芯片热稳定性下降、接插件
连接不良、主板有异物等都可能引发这样的问题。由机主本人也说不清,只能自
己进行全面检测。检测发现,用手掌按压住键盘中央再开机,每次都能顺利进入
操作系统,但是松开手的情况下,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初步怀疑机
器内接插件有问题。拆开机器,
将所有接插件拨下后重新插好、加固,再开机,故障现象依旧。
经过分析,开始检测主板上的各个大芯片。拆下主板,依次对南北桥、显卡等作
按压法检测。当检测到北桥时,故障点锁定:按住北桥,每次开机都OK,松开北
桥,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北桥又恰好位于键盘中央的散热片下面,与整机
的按压测试结果吻合,这说明北桥有虚焊,北桥是故障原因所在。
将主板拆下放到BGA返修台上,加热启动…十分钟后,将主板取下。
加CPU、加内存、接上直流稳压电源,开机,OK,断电,再开机,OK!反复测试了
几遍,故障排除。
最后,整机装好进行拷机,一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