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3.3v没有,怎么办

楼主(2010-10-11):
845的板子,开不了机,测sb3.3v没有,怎么办啊,请指出原因和解决的思路
开不了机

网友:
测PCI A14脚值如果 对地短路再测USB口数据线对地值有不对的就是南桥坏,如果还就拆网卡,还短就查5VSB转3v SB 的LDO元件。

网友:
没有3.3VSB,那待机状态是否有发热异常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