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仁865G 4个小时死机一次故障

楼主(2010-10-11):
智仁865集成显卡主板,赛扬2.8CPU,160G串口硬盘,每4个小时死机一次,重启后又能工作4小时。死机时鼠标指针不动,键盘不起作用,硬盘指示灯常亮,请叫师傅们解决。
cpu
显卡

网友:
是定时死机吗? 要确定是定时,还是大概时间,
先排除软件原因,然后换,内存,硬盘,电源。逐个试。。
最后如果试到是主板问题,那就要先改善下主板的散热,再就是,晶振!管时间的!嘿嘿!

网友:
是不是你软件设置了呀。没设的就先处理好散热。

网友:
不是定时死机,主板是刚换的旧的,内存 ,电源换过,硬盘没代换过,不过前几天,没换主板以前,没问题的。我怀疑主板的事,没设置什么软件。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啊

网友:
主板不行,刷个BIOS看。

网友:
定时死机,一般是散热问题。还有就是死机之前注意硬盘的声音有没有异常,再有就是主板了,跟BOSS的关系好像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