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颗粒叠焊

楼主(2010-10-11):
假设,单面8颗粒的SD内存,在上面再叠焊同样的8个内存颗粒,容量会增加吗?请高人解答!谢谢了。
内存颗粒
安信电器商行
玩一下还可以,不实际这些东西。。。。

网友:
不会增加。。
你叠上去的颗粒存的是和原颗粒一样的内容。
要双面可以焊颗粒的PCB才行!并且要刷spd

网友:
这不是SSD硬盘,呵呵。。。

网友:
那这个怎么解释?原始图片连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541

网友: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网友:
为了修复颗粒坏位

网友:
试一试吗,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服务器内存有叠加这种封装方式,目的是为了增大内存的容量,具体怎么实现就不知道了,很久以前从百度上搜出来 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