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0-10-11):
惠普dv3000触摸板进水 待机电流0.4 开机没有反应 怎么办啊
触摸板

网友:
3v能出来吗,看看EC上有没有电压3V查查吧进水板,肯定有烧坏件或断线的。

网友:
待机0.4,明显有短路吧

网友:
是的啊,先把短路修好,再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0.4 还是0.04 呀?楼主,0.4大短路吧,19V短路了吧

网友:
对呀。不知是不是在短还是小短呀,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我想是0.04,楼主说的太不清楚了。,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