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液晶屏电路有几路电压?

楼主(2010-10-11):
今天接修一台清华同方 LM1920W 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白屏。因没有通用驱动板,没办法代用以确认是否驱动板坏还是屏电路有问题,只好先测量屏电路的各路电压。发现标有3.3V的电压测试点,只有2.6V(那个三端的不是3.3稳压的,型号我忘记了,可能这个2.6V是正常的,只是电路标错而已,因为没有短路或者过热现象,5V输入端也正常);而主电源5V电压测试点正常;然后又发现一路标有23V?还是26V的(本人记性不好,大概20几V这样子),没有电压输出;还发现有一路是负压的,这几路的的保险电阻我都测过了,是通的。我怀疑是不是20几V的那一路有问题才引起白屏的。本人没修过几台液晶,对这些电路不大熟悉,望知道的同行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原来是23V的C177短路,把该电容去掉,23V正常了。这路共有3个贴片电容,不知道少一个有没有影响?当时没有测23V是否有短路,是因为觉得该路保险电阻R138是通的,就没测,走了弯路。

现附上该屏4路正常电压值:一路是5V,一路2.6V,一路23V,最后一路-6V

网友:
其实屏坏电容的挺多,我对屏电路也不熟悉,手头也没有什么好资料。

网友:
少 一个电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焊下与C177在路并联的那两个电容(红圈里面)的其中一个。测了一下容量,为1μf。估计C177应该也是同样的容量。这样三个1μf的电容并联起来就是3μf。现在缺少C177,也就是1μf的容量,换句话说就是少了相当于3个电容总和的三分之一容量,如果把这三个电容等效为一个电容,那这个电容的误差率就在-33%左右,该电容的实际容量还是超过了一大半。少了C177一个,看样子问题还不大。

忘了说明,R138是23V的保险电阻。

网友:
白屏其实很多都是瓶上的电容漏电所子,但是要确认是那颗就有点恼火了修复的几率很小楼主可以修好看来还是很厉害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