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不通电

楼主(2010-10-11):
客户送来有一台 IBM 说烧 了 开机没有反应 拆开一看 第一个 MOS管烧了 ,换了 还是开不了机 有输入电压 无输出电压
开不了机

网友:
那个MOS管:是隔离待机电压管吗。还是系统供电管而且这两管都要打开才行呢,再有的是3M5M有没输出电压看看这些首要出来没有。如果没有相待机产生源。

网友:
符上个图也行啊,第一个MOS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