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

楼主(2010-10-11):
联想
笔记本
开机有声音 但显示器不显示 , 外接也不显示 加焊显卡之后 有时可以点亮显示器 有时又点不亮
笔记本

网友:
这个如果是独立显卡的,那属于显卡门系统,应该是G86的

网友:
就是G86的显卡, 不行重植球吧

网友:
如果不怕返修的话你就直接加焊 如果想省心就让客户换显卡

网友:
重植试试吧

网友:
重新植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不想让客户来回跑换一个改良的吧

网友:
重植球吧!!!!

网友:
我把猫拆了 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 也不知道客户还会来吗?

网友:
貌似跟猫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