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32无待机维修经过!

楼主(2010-10-12):
手上有款清华同方超锐T32笔记本,客户送来时是用电池和适配器均无法开机,测的待机电流只有0.002A,3v、5v没有出来,该板子的系统待机电源芯片用的是TPS51020, 测得芯片的9pin、10pin均有11V左右的电压,vin有18.9v电压,发现3v、5v开启信号正常,VIN芯片供电正常,却没有3v和5v电压,8pin的ref_x有10.9v的电压,也正常,该有的电压都有了,但是芯片还没有正常工作,怀疑是芯片不良,先换了再说,换了一个新的TPS51020上去发现故障依旧,3v、5v电感对地均无短路现象,一次意外的情况下把电源电压降到15.5v发现待机电流0.054A,正常了,按下开机按钮还是无反应,测得开机按钮上没有电压,接下来就量一下U33,PC87381 EC的2PIN因为这个EC的2pin就是开机触发点, 有3v电压,短接一下2pin发现电流可以上去,接屏发现显示,又把电源电压调到20v(因为该本本的适配器就是20v)发现还是无待机,电流只有0.002A,不对呀,莫非要把适配器改成15.5v才行,先不管了,先按照无待机进行维修,可是系统待机是有TPS51020发出的待机电压,陷入迷惑中……
先不管了,先看看芯片的VIN端那个10欧姆的电阻怎么样,量一下10欧姆的电阻发现阻值竟然100多欧姆,明显不对,把电阻拆下来量一下200多K,哈哈我想我意外的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原来是VIN的10欧姆电阻损坏造成的,
先换上看看再说,更换了电阻接通电源待机电流上去了,上到了0.054A,测一下3V,5V都出来了,原来是这颗小电阻的问题呀!装好测试了1个小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兴奋之下跑来发帖报告了,第一次写维修经过,难免有些不足,请大家多多海涵!

网友:
支持你。这主板料号是多少呢?

网友:
每一个人修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一般是先看IC的条件是否满足,而不是换了再说,主要是避免故障扩大,给自已添麻烦。

网友:
每一个人修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一般是先看IC的条件是否满足,而不是换了再说,主要是避免故障扩大,给自 ...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好像已经说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达到了,可还是没有3v和5v输出,这时只能换芯片了!你说呢?如果芯片的工作条件达到了而芯片还没有正常工作,一般是不是都会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vin前的电阻变大应该导致51020供电不足(或者没什么影响)
为什么电压降到15.5时却可以工作呢?而且唯独是15.5

网友:
当阻值由10欧变成200K後,压降是很大的,推测你是量公共点的18.9V而不是芯片的VIN。这是马后炮,只要你能修好,就值得顶!

网友:
看看先拜读了

蔡义洪 -5 灌水

网友:
同方没有修过

蔡义洪 -5 灌水

网友:
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你量10欧姆的电阻都不正常了 输入芯片的主供电还正常 真要这样 这问题还的确很难修

网友:
有点莫名其妙........这么说板子在20v时候有过压保护的误动作,可是这个误动作和那个100欧电阻基本没什么关系

网友:
不错,有收获

蔡义洪 -5 连续灌水

网友:
10欧姆的电阻变那么大了VIN不可能正常的啊,前面是不是写的有误啊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电阻变大,而电流却达不到51020的电流要求,对这也想不明白,工作条件满足,但是小电阻却把它影响了,以后这是一条呀得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马后炮呀大哥,如果压降大了,vin的输入电压就不会是18.9v,这样的话维修起来也不用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你说呢!

网友:
呵呵
楼主无心中应用的独孤九剑里面的高招:电压法,呵呵这个方法以前只听说过,但是没想到被你用到了,是个好方法,以后我又可以多出一招修笔记本的方法了
待机电压升降法

网友:
    收获不小,感谢LZ分享

网友:
呵呵
楼主无心中应用的独孤九剑里面的高招:电压法,呵呵这个方法以前只听说过,但是没想到被你用到了,是 ...
引用 网友B:

电压法?什么高招?能否透露一下,我也想知道是什么电压法?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