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上火的东芝A300

楼主(2010-10-12):
接修一台东芝A300本子,故障是用电源适配器花屏掉电,用电池正常。这是东芝本通病,我以为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在CPU后面有一个NEC电容,我并了几个330UF电容,不花屏了,进到XP桌面仍掉电,怀疑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就把NEC大电容焊下,并上几个电容,加电电流跳变正常,可是却没有亮,一会电流忽然跌下,电流表红灯闪,我摸ADP3208发烫,这个IC一定挂了,我邮来了ADP3208和NEC大电容,焊上去之后加电nec大电容就穿了,我怕adp3208烧坏,又换了新的ADP3208和NEC大电容,上电试机一会NEC大电容又击穿了,这个NEC大电容不便宜,每个10元,我最担心的是cpu,这个是cpu我在淘宝上查一千多元,修的我直上火,客户送修的时候是亮机的,这样根本交待不过去,我只好发了一块新板,上cpu试机,居然亮了,心里高兴,这样就可以少赔些了。我对比了新板adp3208的阻值,和原板的差不多,我焊的adp3208仔细检查了,绝没有虚焊,我不敢拿cpu在原板上试了,怕真的烧了,就赔大了,接不亮的机维修,怎么修都没事,修坏了也还是不亮,客户挑不出毛病,我测了MOS管的值正常,就没有焊下来,能不能是mos管性能不良了,烧电容是上管不良,还是下管不良?我弄不清楚,这次教训太深刻了,nec大电容不要轻易往下拿,最好是并电容

网友:
我修的M200的机器,取的NEC大电容。换电容时最好在背面换。前面的我试了挡机,不过没正常之前我没上U。换的都是470加330的一共加了六个。成功了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会花屏呀,而且是通病,第一次听说啊,看样子花屏也并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长见识了   原来花屏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呀     往后要小心了

网友:
是的啊!我也碰到过楼主的例事问题啊。能显的后来也是搞的不显了。不过我跟客服报了风险的。

网友:
学习了,NEC大电容最好不要往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