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三项供电电路浅析(通过)

楼主(2010-10-12):
自己编辑绘画的电路图,怕不规范,不知道大家能看懂不。本贴绝对原创,没有在其他论坛公布过。以后还有这样的帖子献上,请大家支持。

第一测试点:上管D极无12V,查电感是否开路,电容是否短接。
第二测试点:上管G极有无信号,无信号先看G极和IC引脚之间有无短路、元件损坏。
IC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接地、信号。
第三测试点:S极无输出,则场管开路。IC芯片故障,S极道CPU线路中短接。
电源保护:开机风扇转几圈马上停下,或开不了机。
如果上管击穿,12V直接到CPU,造成电压过大,PHASE引脚会传回信息给小IC芯片,芯片停止工作,保护CPU。(转几圈就停)
如果上管没有击穿,可以将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再开机,看是否有电源保护现象。(有保护不能强行开机,若是芯片问题,则能强开)
以上查完还不能开,查I/O芯片。
以上查完还不能开,查BIOS
以上查完还不能开,查北桥。
如果没有接12V独立供电小插口,而能开机,则电路元件损坏。(插上小接口不能开机)
上管开路:CPU得不到主供电。
下管击穿:短路接地,CPU没有主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接假负载时候电压正常,上CPU不工作,无电压。
电感发烫、场管发烫:小IC芯片损坏。
主供电滤波电容损坏:死机、蓝屏或CPU不工作的现象。

网友(点评):
上图的时候最好把背景网格去掉,看着眼晕

网友:
LZ是高手,这也没转正啊

网友:
其他地方发过,不好确认是否原创。所以,没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绝对是原创。电子CAD制作,哎。。。算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内容很专业,质量很高,作风也十分严禁。我们网站希望多点这样的作者。
那篇帖虽然因为在其他站上发表过,没通过认证,也希望不要删除,因为内容很好,能让更多的初学者受益。

本站讲究分享,你提供的文章质量越高,原创文章越多,在本站越受人尊敬。同时也很容易得到积分奖励,提高级别。 不要为了一、两篇文章而烦恼。

希望看到你更多的佳作。

网友:
高、低场管的波形怎么没画出来?

网友:
谢谢管理,嘿嘿,我把那个再补上

网友:
谢谢学习了,加经验!!!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
②如果上管没有击穿,可以将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再开机,看是否有电源保护现象。(有保护不能强行开机,若是芯片问题,则能强开)

如果电源管理IC拆了就等于场管的G级悬空了啊?!大家都知道G级若悬空场管就导通后级直接上12V电压了啊!!那CPU和北桥还不挂?!

网友:
更正:仔细看了下G级还接有小IC,楼主说的是只拆电源管理IC。这样场管应该不会导通了。

网友:
可以将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再开机,看是否有电源保护现象。(有保护不能强行开机,若是芯片问题,则能强开)

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网格去掉就完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制作 资料时候为了赶时间,没有仔细编辑。去掉网格很好办。我现在就把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