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205图纸,最好偶点位图

楼主(2010-10-12):
一A205用电池能正常使用,插外接电源没反应,指示灯不亮,也不能充电.发现点火电路中的充电管理芯片是24721C,分别控制两个8脚场管控制电池和外接电源,还有个8脚的IC是用来充电的.型号看不清了,曾经更换24721C故障依旧.现在没电路图.没点位图没时序没法继续了.请好心人提供一个.或者告诉我24721C的工作条件和时序....

网友:
请提供板号

网友:
东芝A205应该是仁宝的LA-3481P的主板吧?请楼主确认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65  la-3481p图纸

网友:
板号在内存下面的条码有
PN:1310A2109449
BD SYSTEM
SPS:V000109090

IEC S/N:FT81M821BF
DATE CODE:J8014     REV2.02

应该是最后一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没看见24721C这芯片,估计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图纸和主板上面器件的编号是否合得起。
刚用手机照的,不知道你能看清楚不,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楼上写了一手好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合不起呢

网友:
另外,控制外接电源合电池的8脚场管型号都是TPC8111,充电的8脚IC的型号是49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BQ24721C工作原理:
12. VCC适配器供电
3. ACN适配器电源检测 低
4. ACP适配器电源检测 高
5. ACD适配器检测电压输入,应为高电平(适配器插入时)
11. VREF5 5V基准电压
32. PVCC芯片供电
2. ACORRV# 适配器放电的管理制级

当适配器插入时,BQ24721的12.3.4.32脚都为电压,5脚应为

5.5V以下的高电平,一般2点几伏,11脚应有5V的基准电压
以上条件满足,第2脚就应输出低电平让适配器放电

6楼的兄弟,那图片的字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弄错的?

网友:
当适配器插入时,3.4.12.32脚为适配器电压,5脚电压为33.2*vcc/(462+33.2),11脚为基准电压5V  满足条件2脚就输出低电平驱动适配器放电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5脚电压为33.2*vcc/(462+33.2)
这个算式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根据图纸上面的分压电阻,计算的

网友:
11脚没5V,是不是IC坏了。不过我换一个24721C也还是一样

网友:
已经明白了一点,刚才跑线路发现5脚的一个小三脚对地漏电,把5脚的电压拉到0V,结果没了基准电压,现在把这个小三脚跳开。基准电压出来了,19V也过去了,电源指示等亮了,能开机了。就是不知能不能充电

网友:
系统显示正在充电,电池容量是0%,量电池电压是9V多一点,正常应该是12V的啊
后来把这个小三脚换上一个K72小三脚,开机显示一样,而且电池电压都变了1.6V左右,不知这个小三脚是什么东东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搞。。。。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这里谢谢binner 大哥的热心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BQ24721C的电池充电放电的工作条件是怎样的呢,上面说到的只是适配器供电的情况

网友:
现在故障是不充电吧?你在系统里面能识别到电池不?(用软件BatteryMon)

网友:
系统自己就能识别电池

网友:
现在时系统能识别电池,不能充电,想知道BQ24721C的充电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

网友(点评):
你看充电芯片就知道不可能是这个了。

网友:
binner大哥你就不能再透露点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