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6612C 示波器维修一列

楼主(2010-10-12):
记得前段时间  一直服役的 60M  DS-6612C示波器 罢工了  故障现象是 开机后屏幕只有一条水平线
见前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72828-from-home.html

一直没有结果

昨天修一台 HP的 DV3000的本子  进水  平时只需要  万用表就能搞定的   现在不行了  必须要用到波波了  于是再次把 6612C 这个破机器拆开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 修复历程!

网友:
修复历程在那呢

网友(点评):
我在编辑呢 你可真够神速的!

网友:
拆机后 :

首先将所有的排线都从新清理再接上

开机 故障不变

因为显示部分是正常的  比如聚焦 行 场的调整都是可以的 所以重点在数码板上

仔细观察和分析后  应该是在第一快小板(也就是储存卡插槽 的这个板)和 后面的第二块大板  可能性比较高

于是发现 小板上有两个COMS心片 是采用直插式的插入插槽种的  会不会是这里接触不好呢

于是 用起拔器 把这两个都拔出来  呵呵  发现问题了

是上面一个心片的 一个脚氧化  在接触点的问题 已经发黑了  当时插在板子上的时候 是看不到的  只有 取下来 才能发现
心里的石头好象放下了一大半了  马上清理干净  再插回原位

开机 --------------------------------- OK了
不放心  再开关机几次  都没问题了  又将所有的板子用手拍了几下 (目的你们知道的 呵呵) 开机都是没问题的

于是就有了:
  这个漂亮的 方波  呵呵  修复完成!!

网友:
又学了一招

jintian123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厉害啊 我的V1060还在那里睡觉呢  明天我也试试看啊

网友:
看着示波器里面那么多IC脑袋晕,反正我是看到那写东西不知道作用的IC脑袋就痛,根本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模拟比数字的复杂好多呀

网友:
真厉害  这东西我连用都不会  只会按数字示波器上的“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