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50-N-A2能用NF570-N-A2代换吗?

楼主(2010-10-12):
NF550-N-A2能用NF570-N-A2代换吗?

网友:
肯定不行,这两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什么东西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
谁拭谁知道,你可以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不过要记得跟大家分享啊!

网友:
本人在映泰主板上可以代用。570是升级版本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法,550跟570正面有一个电容位置不同,以前很多的板都用550芯片来做成570SLI卖的,最明显是有两条PCIE插槽。

网友:
是可以的,你试试看,用有铅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