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新开通的宽带用的是4芯线?

楼主(2010-10-12):
小区新安装XX宽带4M。安装后发现线径很细,仔细一看就是4股线,这样可以吗?不是应该是1,2,3,6吗?还有小区的机房发现排线架上过来的线是8芯线,但在排架上分成2根4芯线传输到2家用,这样网络使用会有影响吗?还是偷工减料呢?谢谢!
安装
使用

网友:
小区宽带接四芯或者接八芯都一样只用四芯。一般来说100兆以下都只用到四芯线。千兆以上才用八芯线.
你看到排线架上过来的线是8芯线。可能分成二支,分别接二家人宽带

网友:
汉中联方科技
的帖子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吧,但如果不按1236的接法,直接1234接线会不会影响网速呢?如果这样可以,那初衷为什么要1236隔开接法呢?直接1234不是很方便的吗?何必绿蓝的白线对调呢?

网友:
我想可能是:在配线架的哪一边可能要调线吧!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
4条线在接口中也是1236接上而是。8条线中有4条来备用。其中某条断了可以换其它线来接。

网友:
用4芯的就是为了省钱。还有什么目的。双绞线一对,一对绕在一起,是为了抗干扰。所以要蓝绿对调。

网友:
正常我们只用到4个芯的啊

网友:
网速会受影响吧

网友(2010-11-15):
大信通讯
的帖子
不会,正常100M 网络 8心的我们也只用到4根。。。

网友:
虽然是八根线但是不是每根线都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