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昨天第一次练习焊接io,失败

楼主(2010-10-12):
从基地买了把风枪。拿块网卡练习焊接, 焊下来是,几分钟就吹下来了。 焊上去麻烦了。好不容易把锡清理干净,
上点锡,一上就一坨。拿烙铁清理。总搞不干净。 拿到电脑上试一试。开不了机。听到“啪”的一声。20 块钱完蛋了。还好电脑没坏。
开不了机

网友:
哈哈,厉害,没测试好就上板,够冒险的

网友:
温度要调到,焊的时候要加助焊剂,焊好后要用洗板水清理焊盘,再在放大镜下目测,通过以后才能加电。维修需要细心,一不小心就会问题扩大了

网友:
焊好先看有没有连锡,再用镊子之类的划引脚看有没有空焊再上电

网友:
焊IO不难吧...
我都是先用风枪吹IO芯片的四周,可松动后轻轻取下,烙铁沾点松香把板上的锡刮一下,拿新的IO放板上注意IO芯片的方向,对齐脚位再用风枪先吹一下,固定后再用烙铁加焊引脚,有连焊的多加点松香把锡挑干净,焊好了用镊子挑下引脚看有没虚焊,最后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网友:
站内有焊接IO的视频,楼主可以看一下,拖焊是个熟练活,得多练。我刚开始为了练焊接IO,重复拆焊网卡芯片,IO,一天至少3次(别练太多了,太多了就烦了,次数多点,每次少点,拆焊完想想刚才的动作)

网友:
我们这里没有卖洗板水的我郁闷~

网友:
2点:
心细
多练

网友:
我看你没有合适的辅助工具吧。
焊接的时候需要有:助焊膏(剂)或是松香、象IO类的芯片个人建议你用刀头烙铁、吸锡带等等
还有,我估计你普通的焊接技术还不过关吧,不要急着就弄IO类多脚的芯片了。

网友:
锡拖不干净就用吸锡带吸,那些不用吸锡带的拖焊高手也不是一天两天就练成的。

网友:
慢慢练习,孰能生巧
不要贸然上电,要先自己检查

网友:
我的烙铁技术也不怎样,太慢,搞一个引脚太多,要十分分种时间才 能搞定

网友:
基本功 HOHO 还要练习啊 哈哈哈

网友:
这个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你要是想自己弄,就只能是熟能生巧,还是要多练习啊~~~~活到老学到老。呵呵

网友:
刀头烙铁加焊膏,很好焊。楼主没搞好就上电,冒险就得冒烟。

网友:
我也是半天拖不下来。师傅跑过来。三下五除二搞定。心里哪个羡慕呀。
得努力多练才行。咧

网友:
这个要多练,熟能生巧啊,搞些焊膏,松香之类的

网友:
焊的时候多上松香,勤擦烙铁头即可,

网友(2010-11-11):
也是啊焊的时候多上些焊膏

网友:
是不是连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