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12):
此机拿来是故障为不触发:测得无待机电压  测公共点19V正常,下面开始白费功夫了(测得TPS51125   16脚VIN  8脚VREG3   17脚VREG5  电压正常   1脚和6脚EN1  EN2不正常,跑电路,这两个信号是Q25  和Q26转换出来的   ,Q25和Q26都有5V 供电,就是2脚S5—ENABLE 脚,无电压,此脚是从EC发出来的,测EC  供电正常,就是SLP 3  无变化,)本来到此想把EC 换了,如果不行再换南桥,但在这时想了一下,换EC  南桥,很麻烦的,先测一下,此机BIOS
BIOS 在待下有供电,那么它应该是参加了开机的,于是从此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进去,接上可调,呵,自动上电了(因为取了电池的,第一次开机都会自动开机)接上屏,显示了,搞定
但没有想通的是,BIOS 问题还会待机电压不出来,现在接上可调就可以测到待机,不用按开关,怪了

LENOVO B450 LA 14.pdf

网友:
现在新机bios参与开机的越来越多了,以后得多注意这方面。把握先易后难原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辨别BIOS到底参不参与触发!

网友:
这个本子有个同伴就是BIOS爱坏的 我也修到多了

网友:
是不是待机电流很小你的电源看不出来。

网友:
BIOS也后也是大问题了

网友:
slp3这玩意触发前没他什么是吧

网友:
不太明白什么原因能导致BIOS坏从而不加电

网友:
ls,asus大部分机器bios坏了肯定不触发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
宏基的一些机器BIOS坏了,待机电压不出,没想到联想的也没有,真是怪了

网友:
以前只听说过华硕的主板开机需要BIOS的软体,没想到现在帮联想代工的仁宝也这么搞电路了

网友:
dell 1420的也是这样啊,BIOS坏了也没有3V 5v不触发

网友:
TPS51125  2脚S5 好像2脚是VFB

网友:
    待机BIOS有供电就代表参与待机,是这样的吗?是多少脚呢

网友:
是啊! BISO为什么容易坏啊, 它可是低电压小电流下工作的.
内部本身的程序机器码也是掉电可保持的啊.

有谁知道BISO芯片损坏的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