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S 开机一会就有横线

楼主(2010-10-12):
一会就出现横线 我做过GPU加过焊 也不行 没办法只好求助大家
横线
求助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显示器吧,显示器要是没问题,那就是显卡显存或芯片有问题了,换显卡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 的问题吧,显卡一般都是竖线的。

网友:
出了横线马上用MATS来测就知道

网友:
换个显示器,或者用MATS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