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无声卡 修复一例

楼主(2010-10-12):
一台 ACER 3270  机器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声卡不见了,更新驱动也没用
系统设备里也没有发现,也没有问好或是感叹号的设备,客户很肯定的说是硬件坏了(这就好办了)
报价-- 开单-- 留机待修

晚上拆机,经测量,没发现异常,3.3V 5V 复位都正常。

于是我做了大家都做的事----> 换声卡心片

结果可想而知,未果(如果就这样搞好了,还发什么贴啊,太没技术含量了)

于是再查声卡的工作条件!

然后测量 声卡到南桥的信号,也就是 5、6、8、10等。
发现5、6、10脚对地在293左右,只有8脚的为500多,应该有点问题

本站搜索一番后,发现有同类现象的,为R271电阻开路引起的

但我这里,测量R271是正常的,但R271的对地发现问题了,
R271对地也为293左右,说明R271和 声卡的8脚有断线

于是拿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R271和 声卡的8脚走线有一个测试点,也就是一个裸露的铜点,颜色比较灰暗,用割线刀刮了一下,都成粉壮了,看来是已经被氧化掉,造成断线。

于是飞线之后。进系统,声卡已经出来了。  修复完成·!
当然之前还做了不少前期工作的。这里就不再详述大家应该都能想到,比如重新做系统之类的,但关键的是要给客户的时候是用他原来的系统。否则!嘿嘿你会解释不清楚的,到底是修的机器还是做的系统搞好的!!!

网友:
要是这个我就直接让买外接声卡了。。。

网友:
哥哥 什么毛病都要客户买个代换 那你开维修店还赚什么钱啊?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报价  报多了客户不修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报价  报多了客户不修

johnnylu -2 连个回复 都要抄别人的?这个水灌的太没水准 ...

网友:
我修过一台没有声音的是MCP67脱焊了,什么都查了无果,重做桥就OK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将图纸贡献出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就是本站下的  如果我再发  就重复了 你可以自己找下

网友:
这种故障到我手里,排除软件故障后,基本上会让客户买外置声卡的,修的话价格报高不合适,而且修这种故障也费时间。

网友:
这个主板跟AS5570的一样,在触控板那边很容易断线的

网友:
单桥的电脑,虚焊了,也就控制不了声卡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客户的沟通方面都是比较到位的,,

网友:
菜鸟来取经了,笔记本还没入门,只有看前辈们的大经了.谢谢

网友:
笔记本怎么用外置声卡?怎么接口原喇叭?不能一天到晚扛个外置音箱吧?

网友:
现在有的人就背耳机呀,贵了都不修。

网友:
故障确实不好报价  报多了客户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