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6VW 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12):
  昨天接修一台 AOC 2216VW   客户送来时已经自行拆机, 拿了一个SCK083 的热敏下来,说就是这个炸了(偶滴个神呐,你都知道这个炸了怎么不自己修?)。  经检测,保险,整流桥, 开关管,都挂了,全部更换后,发现IC(LD7552BPS)第八脚 对地短路,于是拆了新开关管,拆了IC ,还短,靠,烦, 继续拆, 拆了一个 二级管后,不短了,还好只拆了三个件就找了到。 上开关管,上IC  无输出。 想找个IC换上, 没有了,上基地查贴子, 大侠们说用 SG6841  可代换, 但四脚 要换成24K 的电阻, 找了一圈,24K的电阻也没找到, 找了个22K的上去了。 通电, 输出正常,接驱动,接屏,亮机,修复完成。写的不好 凑合着看吧。

网友:
这个22K电阻是接到地还是接到其它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脚通过这个电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