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N9P-MX主板设置BIOS后跑50

楼主(2010-10-12):
k8n9p-mx主板设置BIOS后测试卡跑50,清除COMS电池后又可以启动,但按F1后进不了系统,请高手们赐教是什么问题。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替换法试一下系统正常不先!!!进不了系统是卡住,还是黑屏???

网友:
BGA空焊了,我修了很多,放一下电就开机,NF芯片的好多

网友:
50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先刷个BIOS不行再加焊一下桥.

网友(2011-01-08):
怎么加焊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