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楼主(2010-10-12):
手上有一台IBM T43笔记本。开机没反应。待机电流都没有。拆机发现过保险丝有19负电压,但到第一个MOS管Q34没电压。于是就飞线过去。还是没有待机电流。就查待机芯片MAX1901.发现21脚 V+ 有电压19负。。但别的脚没任可电压。。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不是MAX1901待机芯片坏啦。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关照。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
T43   16V的    你看 去TB的16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