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10-10-12):
关于诊断卡的问题?    有谁有一些关于诊断卡代码的含义的资料啊!!!!

网友:
比较老的资料了

网友:
百度一下啊

网友:
说明书上的代码没什么用途。主要还要靠自己去积累

网友:
百 度 上 有 。,。但 是 记 着 别 太 相 信 诊 断 卡 。。。上 次 修 好 的 主 板  没 接 显 示 器 。。就 看 诊 断 卡 ,,诊 断 卡 一 直 不 跑 码 。。。害 我 研 究 个 半 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过相同的事·整整一下午的时间浪费掉啦·

网友:
买的诊断卡一般都带有说明书的,上面多,主要还是经验,有的主板出现的诊断码含义不一样。

网友:
现在已经有汗显的了,价格50左右

网友:
应该随卡有说明书,或上卡的网站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   有不要下载分的资料吗 ?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个辅助检测工具,主要还得靠经验!!!

网友(2012-10-30):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代码!这个要自己去积累!去学习!只有自己亲自遇到过才知道了!就像我才开是的时候检测卡跑C1我就说内存坏了我就给客户说是内存坏了,但是又重新拿一根还是一样的状况!用酒精洗来一下插槽就可以了!这些事情只有自己看到过才知道

网友:
凭感觉吧  没必要刻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