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 E42 换个显卡运行游戏卡

楼主(2010-10-12):
联想昭阳 E42 开始问题是开机白屏 无显。换了个显卡G86-730-A2的显卡开机正常 就是玩游戏一卡一卡的 显卡也重值过了还是依旧 无语了
显卡

网友:
玩什么游戏都是一样的 网络的和单机版的

网友:
E42的机器是不是单独的一块显卡板?

网友:
是显卡板的

网友:
那就是显卡不行了 换个升级版的 然后散热处理一下 一般都能好

网友:
我换的是08版的 没找到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跟显存也有关系,注意一下

网友:
重装显卡 驱动!

网友:
你看下不玩游戏是否会卡
我修过北桥虚焊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看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看来笔记本只能做上网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