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不加电 摸了一下R307 很烫,附近就是这个很烫

楼主(2010-10-12):
联想G31T-LM不加电 摸了一下R307 很烫,附近就是这个很烫

大体什么问题,有修的价值没有呀?

网友:
这块主板在保修期内啊我郁闷~

网友:
客人说不要保修了。。

网友:
先换主板。之后再把主板放到慢慢修。

网友:
这个主板挺贵的,,

网友:
G31板子不是很贵啊,换了在慢慢修吧,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那个电阻的对地值,再就是打一下A14的对地值

网友:
G31的主板不错啊,放那慢慢修吧

网友:
R307应该不坏,有可能是后级线路故障,慢慢查。

网友:
不贵的也就2 3百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