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SE 主板不跑码,CPU发热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12):
ASUS P5QL SE  主板不跑码,CPU发热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发热正常,只能说明CPU供电没有问题,不跑码还得从头查,查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就是刷BIOS,换IO,拆网卡打各总线的对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上错CPU的话,会出现这种症状吗

网友:
上错CPU肯定也不会跑码啦.

网友:
上错CPU的话    CPU应该不发热  .

网友:
楼上说的一点没错有的北桥不支持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