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gatron ap480 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10-10-12):
诊断卡正常泡到D2就当住了。内存的供电正常时钟用万用表测试正常,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也正常。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刷BIOS 。 打内存到北桥的阻止看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能走D2这种怪代码的,还是先刷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