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10-12):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电源那两个最大的滤波电容每个两脚的电压是150V左右,也就是装两个耐压200V的就够用,可为什么我在很多电源上看的都是450V啊?问下师傅们,如果换成耐压200V,容量相等的电容可不可以??另请教下容量比原来的大可不可以啊??

网友:
有的电源设计的不一样,现在这个电容规格多少就换个耐压大于或等于  容量相近的就行了。

可为什么我在很多电源上看的都是450V啊?问下师傅们,如果换成耐压200V,你电网电压并不是很精确,有时电压干扰比较多,防浪涌等吧(个人理解)

网友:
450V贵 啊,你有钱你就换啊,没问题的
换450V后至少你的均压电阻要是坏了,电容还不至于爆了

网友:
450V的都是用在单个大电容的电源上,绝对不能用200V的代,因为它承受300多伏电压。

网友:
三楼你没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原电容是450V的,换成200V的行不行!~

网友:
电源主动PFC输出电源差不多是370左右。所以用450的比较保险。被动的就没问题

网友:
电容耐压高的可以代换耐压低的,容量大的可以代换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是高压的换低压的,就是原来是200V的可以用450V的换。如果原来是450V的你用200V的换上就会放鞭炮。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用低压的去换高压的不安全,电容的代换向来都是大容量可以代小容量,高电压可以代低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安装250V电容即可,如果安装450V更好。

网友:
原电容是450V的,换成200V的当然不行的      用450V一般是单个电容   用200V的是两个电压串联的

网友:
两个电容式串联的,这和单个使用的不一样,每个电容上是150伏左右,用高的当然好了就是钱的问题耐压高钱也贵

网友:
你说的是两种电源结构吧,,,,

网友:
用2个的价格上成本低

网友:
是二种电源,楼主说的就是计算机用的电源,有二个电容,两个开关管,耐压都是用200伏的,没错大家可以自己查看,楼主说的他看到的有用450伏的,那是指他看到了用单个电容的电路。因为电路工作方式不同,所以选择电容也不同。

网友:
我说的那450V的也是两个电容啊!!!结构是一样的了!!

网友:
可以,那你得把变压器一个绕组变成两个绕组,再把一个开关管换成两个开关管的电路!然后把一个450V的电容换成200V的两个电容电路!还得加上均压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主动PFC电路的可以换,没问题

网友(2010-11-20):
可以换,没问题 ,保险起见用250V的.长城ATX-300p4-PF用的就是200V的2个.

网友:
450V电容你确定不是并联的?是并联的话 不要换200V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一量人家装450V电容的两端电压是多少吗?你说的200V或250V两个电容是串联的,人家两个450V电容是并联的。一般用在比较高档,主动PFC,功率比较大的电源上。楼上都说了,是两种不同的电源。换电容人家原来多少V,咱们最好换大于等于此电压的电容。

网友:
是耐压450V吗????

网友:
不是越大越好的,原值就行了,大了就浪费了

网友:
400V的肯定是单电容(或并联)200V的肯定是双电容(串联),按照造价来说:厂家可能拿250V来代替200V的,绝对不会拿400V来代替200V的,
有些电源,可以工作在90V到280V之间,在电压低于150V左右,进行跳换到110V模式,这种电容就是450V的双电容了
代换原则:尽量原值,没原值的要略高(太高也不行)于原值,低的(50V1UF那类除外)肯定要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从可靠度设计来讲是不可以的,比它大点可以,但是不可以比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础没学好啊,怎么能换的电压值比原来低,没有大的用串联分压吧。

网友:
量一下工作电压,如果150V左右的可以换,高了就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