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8L即D620自动断电维修

楼主(2010-10-12):
机器接到手上,开机跑到0.5左右自动掉电,首先把机器拆了,一般这几款机器都是显卡问题,拆开机器后看到显卡之前被做过,虽然电流还没跑到显卡位置,量显卡上面和背面的电容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基于显卡容易坏的考虑,先把显卡给拆下来,拆下显卡上电电流跳变3次,不自动断电了,看来还是显卡,把他原来的显卡重新植球装上去后,外屏有显示,内屏没显,手上也没好的显卡,先测量下屏线接口,发现+LCDVDD没电压,查看这个电压时从一个6脚的芯片导通过来的

输入端有3.3V,控制级没电压,这个是N沟道的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导通的。查看R272的1脚有15V,2脚没有电压,再量Q37和Q10的控制级竟然是15V,看来是这两个场馆导通了导致输入级被拉低后没电压,看电路图应该是Q8这个三极管没起作用,量2脚果然没电压,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导通这个三极管,拉低Q37和Q10的控制级,使得Q9的控制级为高电平导通产生+LCDVDD,

找这个ENVDD果然是从显卡出来的。看来还是显卡,订的显卡到了换上去,终于好了!

网友:
  谢谢 你的 经验

网友:
楼主好水平 通过原理彻底检测到是显卡的问题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