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接键盘可以用,接鼠标所有接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0-10-12):
V星845PE接键盘可以用,接上鼠标所有接口都不能用,包括键盘、USB都不能用。但是进系统正常。换IO、PS/2接口、PS/2排容、拆75232都不能解决问题。

最后解决方法:发现前置USB接口排针处有一个双N沟道的8腿场管坏。更换后所有问题解决。。
原因可能是:使用USB接口不当使之给USB和PS/2的供电的场管坏。因为键盘用电量极低可以使用。鼠标用电量大,接上鼠标导致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谢谢咯  引用乐

网友:
     谢谢你的 经验  修好了

网友:
谢谢你的 经验...应该要注意观察...修板前先看的..

网友:
我也有块和你一样的,换了8腿场管,鼠标还是一样故障,后来测数据电压偏低。拆了旁边相连的小贴片电容,电压恢复正常,在找个好的换上去,又低了。真晕,丢一边了。

网友:
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YEAH,型号F7313,双场效应管,MSI的主板上5VSB转3V3SB也是由它来完成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哦 谢谢楼主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 不过谢谢LZ的经验分享

网友:
好的东东,我有时也遇到过,就是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网友:
我遇见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保险电阻阻子增大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供电拖不起导致的,键盘鼠标和USB的供电都是一路的,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呵,前段时间也修过类似的故障不过没修好,把电容,IO也换。还是不行,看到LZ的经验不错,=下就去搞那块板子,

网友:
挺意外的原因 学习了 谢谢共享

网友:
经验,以后维修又有新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