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N NEO V3不过内存

楼主(2010-10-12):
代码跑到D3就停住了,测试内存的主供电正常,参考电压也正常,CPU是好的,换了MS芯片故障不变。。。
cpu
芯片

网友:
你换没换内存试下? 也有可能北桥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V星的主板不好修,建议先刷BIOS,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谢龙飞
的帖子
查内存的上拉电压。总线电压有没有正常,内存的时钟有没有正常,还有就是打内存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哪还不简单啊 电压的都正确的,你就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就北桥虚焊啊 ,那么简单真的是。也要问 ,哦 ,是不是买不起机器,还是不会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