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测rt9214 7脚电压就掉电?????

楼主(2010-10-12):
板子:ASUS   单桥

故障:上电不跑码显示00     但客户说在家一直报警!!!

检修过程:经观察一番发现不集成蜂鸣器,于是加了一个蜂鸣器,上电不时就发出一长两短报警声,上显卡依旧,经测量发现不上显卡pci-e槽的除供电正常外,其余clk   rst等均为0v,又测了u   dim   pci  工作条件均正常!继续测量发现一测一个给桥供电的控制ic【rt9214】的七脚《引脚定义:osp 也不知啥意思请高手指点》就掉电,或者按压此模块就掉电,判定桥有问题!因无bga所以搁置一旁。

疑问:一测rt9214   7脚电压就掉电?????高手指点!!!

网友:
rt9214第7脚是多功能引脚,包括:过电流设定,上管G极开启POR感知,以及关闭功能。
拉7脚接地导致关闭本器件和外部MOS管。
万用表测量可能表电阻拉低了该脚电压,导致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R感知是不是保护感知啊???

网友(点评):
POR ==Power On Reset

网友(点评):
就是 上电复位!

网友:
RT9214 PDF
下载PDF,自己去研究吧!

下载方法:左键点链接,选目标另存为

红色框内有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多谢!!!